楼主(2013-05-15):
海泰克触摸屏软件ADP6.7的新用途:在无海泰克触摸屏时,可以在软件的工具栏里有在线模拟功能,设好通信参数,可以与PLC通信,经西门子S7_200系列实验,可长期运行。

网友A:
在线模拟,有时间或者功能的限制的吧。

可以在线模拟的HMI软件,有很多的。

网友B:
楼上的大哥,有没有ADP6.7的手册啊,看下增加了些什么功能
;为什么ADP6.7和omron CP1H不能在线模拟啊,哪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哥,有没有ADP6.7的手册啊,看下增加了些什么功能
;为什么ADP6.7和omron CP1H不能在线模拟啊,哪里错了.

官網上有ADP6.0的手冊,adp6.7只有編程軟體更新履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