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3-05-15):
近日做了台伺服控制的设备(位置控制),后来发现电机停止后还会倒转一点才停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伺服刚性没有调好
下载积分:+2(hewm) 热心助人!
学习工控知识

楼主:
你好, 伺服刚性没有调好 ,具体要调整那些参数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伺服?不同牌子伺服参数是不一样的。
下载积分:+2(hewm) 好人!
学习工控知识

楼主:
三菱的,驱动器型号:MR-E-40A-KH003,电机型号: HF-KN43J-S100, 谢谢!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