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卖的PLC编程线可以用吗

楼主(2013-05-15):
淘宝网卖的PLC编程电缆很便宜,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A:
我买了几条了,可以使用。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没有价格高的好用,一看做工就知道。自己平常用下可以。

网友B:
一般能用,但有些抗干扰差或者根本不抗干扰!插拔要先断电,防止烧通讯端口.如果不差钱的话.不建议购买太便宜的.

网友C:
我买了一条12块钱的,还买了个65块钱的USB转232 很好用的。

网友D:
基本都可以用,自己买的都一直在使用中

QQ:84818626

网友E:
哥用的是神器 120 USB转232 485 422全光电隔离!

网友E:
秒杀一切PLC

网友F:
tkggtdkjpl 买的什么牌子?求共享地址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哥用的是神器 120 USB转232 485 422全光电隔离!
牌子 型号 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