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怎样用NP1PU_048E 型号CPU代换NP1PS32

楼主(2013-05-15):
感谢支持!

网友A:
麻烦的很,你需要将所有的Pou的属性都更改为新的Cpu类型,然后删除原有配置,插入新的配置,几乎等于重新做一次硬件组态。
Good Luck~

楼主:
感谢cvlsam !
现在对原有的PS32的程序文件的硬件重新配置成NP1PU_048E后编译出现错误"Cannot find PROGRAM’ CAMDATA_Figure_1’ although instantiated within resource ‘NP1PU-048E’.详细情况见附件,请查阅给予支持,谢谢!
CPU 变更情况.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