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程序中的D和M

楼主(2013-05-15):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在三菱程序中D100影响M100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情况?为什么?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A:
这两个都不是特殊功能的数据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所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影响关系!看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主要是看程序是怎么编写的!
下载积分:+5(水泽之国) 热心助人!

网友B:
D100是一个一般用来存放数据的寄存器,M100是一个辅助继电器(一般用来表示中间状态),它们两个没有什么联系,除非用程序把它们两个关联起来。
下载积分:+5(水泽之国) 感谢!

楼主:
可是一位大侠说,D也是一个开关量,工作中无关联的D100会影响到M100,但是大侠很高深不讲明原因,所以不得已求教各位。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C:
比如 mov D100 K4M100 就会
还有LD D100.00 OUT M100(Qplc)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MOV HF D100] 將F=1111 傳送D100
-----[MOV D100 K1M100] 將1111 狀態分別給 M100~M103

网友E:
就本身而言,D100和吗M100没有什么联系!你说的那位大侠,应该是就当时某个程序说的吧!

网友F:
除非程序本身给关联,否则没有联系,你说的是不是西门子的MD?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G:
完全独立的两个部分,要看程序是正解。

网友H: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人機上以d100開關按鈕,寫入或限制m100的狀態

网友I:
这个问题估计要找开发plc的人员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