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win7系统64位用什么变程软件

楼主(2013-05-15):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64位,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三菱plc变程软件,用什么三菱触摸屏软件,另我的没有串口,只有usb3.0接口,用什么电缆接口进行通信,请各位帮忙,非常感激!

网友A:
劝你还是换成XP的 ,我的是win7 32位的 我都给换成XP 省心啊

网友B:
GX Developer V 8.98C或以上版本。
GX Works V1.69S或以上版本。
至于线缆,鉴于只能使用串口的FX2N或以下机种的停产,FX3U可以扩展USB口,FX3G本身带有USB口,因此不是问题了。
即使FX2N或以下机种,使用稍微好一点的USB转RS232电缆配合SC-09线也毫无压力。
至于贪图便宜的话,那么后续只能靠自己了。
Good Luck~

网友C:
下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中文)
这个支持WIN7 64位
工业库www.gongyeku.com
www.f108.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已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