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300PLC 7KF02模拟量输入模块疑问

楼主(2013-05-15):
接了K型热电偶,硬件配置为 线性内部补偿,但是采集进来的读数有的时候会跳成32768,大多是情况是正常的度数,为什么?同样的通道接了PT100热电阻就很稳定。

网友A:
干扰和通道类型设置问题。

网友B:
电偶的电缆,是热电偶专用的屏蔽线吗?我也怀疑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是屏蔽电缆,接地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