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放大器能控制几个马达?我XYZ三个轴是不是需要三个马达?

楼主(2013-05-15):
我通过三个轴需要达到控制一个面上的点。我需要三个轴可以在手动模式下单独操作或则单独行走在某一位置。是不是需要用三个伺服放大器?

网友A:
这还用问,那是肯定的;必须要用三套伺服电机的啊,一套只能控制一轴位置啊。

楼主:
没办法想节约钱啊,看又什么方案撒。穷人的悲哀。

网友B:
必须的,省不了这个钱的

网友C:
有的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是一个伺服驱动器能带两台伺服电机的。

网友D:
三菱的有最多能带3个轴的,西门子的也有2轴的,但这些不是常用,货期比较长和价格偏高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你们这些人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