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和GX Developer两个编程软件创建的工程不能相互打开吗

楼主(2013-05-16):
GX Works2 不能打开GX Developer创建的工程,同样GX Developer也不能打开GX Works2 创建的工程,是这样吗

楼主:
我用GX Developer按路径根本找不到GX Works2 的程序,但是它们在一个总的文件下。如果把GX Works2 的程序打开方式选择GX Developer打开,就会出现如图对话框:

楼主:
同样用GX Works2 按路径也找不到GX Developer的程序(找到GX Developer的文件,一个个打开,最后成了一个空的文件)。
如果把GX Developer的程序打开方式选择为GX Works2 打开,就会出现如图对话框:

网友A: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你的版本对应么?设置正确么?

网友B:
版本问题

网友C:
GX Works2 從 [工程] 中
選 [開啟其他資料格式]
或 [存成GX Developer格式]

网友D:
6楼讲得对,工程--读取其他格式文件,就可以打开。

楼主:
按楼上所说说步骤,用GX Works2 可以打开GX Developer创建的工程。可以怎么用GX Developer打开GX Works2 创建的工程,需要更高版本的GX Developer吗?

网友E:
怎么使用啊

网友E:
谁能够教教我啊

网友E:
天了,太复杂了

网友F:
灌进PLC里面 在读出来 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
再执行了上述步骤后,在GX Works2中点击工程→程序部件→程序→双击MAIN。不然,显示程序的区域仍是一片灰色。

网友G:
支持8楼说法。

网友H:
需要转换才能打开的

网友I(2013-09-06):
六楼说了

网友J:
简单说,GX Work 可以打开GX Developer,而GX Developer不能打开GX Work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2014-02-16):
22楼讲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