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实数转换成16进制的程序

楼主(2013-05-16):
任意数字输入后,将此数字转换成16进制这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二进制转十六进制:从小数点位置开始,整数部分向左,小数部分向右,每四位二进制为一组用一位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表示,
不足四位的用0补足,就是一个相应十六进制数的表示。
00100110.00010100B=26.1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