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如何编程用来实现对一台水泵的运行时间的累计并在PC机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3-05-16):
我是新手,好多不会的

网友A:
用三菱PLC的话,HOUR指令可以解决

网友B:
三菱 Q
M0
--||----------------------------------[DATERDP D0]
SM412 M0
--||----------||----|------------------[DATERDP D10]
|------------------[DATE-P D13 D3 D20]
D20--時
D21--分
D22--秒
好人!三菱FX2系列的怎么写?

网友C:
在PLC里做计时程序,上位机读取值就可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