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求教:GP2300触摸屏与富士FRENIC-Multi系列变频器通讯
1.触摸屏型号:GP-2300-SC41-24V,GP上有COM1(25pin),COM2(9pin),究竟哪个口是标准口,哪个是扩展口?
2.变频器型号:Frenic-1.5E1S-4C,上面有RJ-45通讯口,支持RS-485通讯协议,如果用GP与变频器直接通讯,那么变频器内部哪些功能代码需要设定,如何设定?
3.GP上如何编辑图形界面,需要用脚本程序来完成吗?
以上,求解啊,目前,自己暂无任何进展,如有了,自己随时贴出来,相互讨论。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经过近一周的努力,目前终于实现了两者的通讯。但是,在编辑画面时,还是有困难,希望大家能积极探讨,我随后把整理资料上传。

网友A:
我也想学习一下,楼主没有上传说明吗?

楼主:
最关键一点就是GP和变频器的波特率9600,数据长度8,停止位2,握手方式DTR一致就行,别的也就没什么了,之前没有设置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楼主:
GP和变频器实现了RS485通讯,但目前主要难点是GP界面如何编辑,变频器内部功能代码如何设置,我想实现的HMI界面如下,希望能有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B:
1.你和什么型号的PLC连接的呢?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流需要在ladder里面编的,这样设置数据显示器的地址就可以了!
2.你的频率设定有增加和减少,可用字开关操作中的加减动作。关键是要找出之间的对应关系比。
3.你用的是RS485通讯协议,把IP和波特率设对了就可以了。其他根据你的工程要求来!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做触摸屏与变频器的直接连接,不通过PLC,把触摸屏作为上位机~~

楼主:
上传富士变频器RS485通讯手册,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附件太大,无法上传啊,谁要给我留个邮箱吧

网友C:
11楼的前辈,我想要,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yongxinjiaozhi@126.com                                     谢谢了

楼主:
14,16楼的朋友,我今天刚看到帖子,给你们发了,查收吧。

楼主:
proface触摸屏与富士变频器modbus通信,怎么去做啊?运行频率 S05 401798,正转 S06 00 401799的第0位,在proface触摸屏中设置了,可是电机不动啊,求解~~

楼主:
测试出来了,在GP中选择施耐德modbus通信协议即可,不能选modicon master

网友D:
562419234@QQ.COM
学习中

网友E(2013-06-18):
wworko@163.com
多谢

网友F(2013-07-18):
您能给我传个触摸屏与变频器485的通讯吗?无PLC,只有触摸屏、变频器。我的邮箱是
asmylove@163.com
.
先谢谢了

网友F:
您能传我一份吗?无PLC,只有触摸屏与变频器485的通讯。我的邮箱:
asmylove@163.com
谢谢您了

网友G:
328091277@qq.com
看看!可以用modbus协议吗?

网友H:
我要 啊 楼主 谢谢 了
lhzzh168@163.com

网友I:
没PLC好像不能实现吧

网友J:
加通讯协议的转换就行

网友K: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L:
我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还不如把变频器面板引到面板。

QQ:1792595232

楼主(2014-01-05):
本人出差外地半年,信息没及时更新,如各位想要相互探讨问题,可以留言,相互学习。做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只是想测试它们相应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