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笨了,还得问一次!!!

楼主(2013-05-16):
我问过一次了,谢谢大家的回答。可是我还是没完全懂,我下了说明书,太多了,工期很紧。我不知道应该主要看哪里,又没时间一点点全看完。。。
我把要做的设备说给大家,谁能帮我下!!
一个三菱FR-S520的变频器,我只要控制它一个速度的正转到位停止 十分钟后还是这个速度反转到位停止
求:1,怎么接线。我这样接可以吗 控制部分的 SD经过继电器开点接STF SD经过继电器开点接STR SD是公共端
2.参数都设那几个 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其实跟笨没有太多的关系。就算是不睡觉你也要把说明书仔细的看完。真的要是不理解了可以再来问大家的。

网友B:
变频器手册是需要仔细看完的。因为该变频器的连接(接线),参数设置都在里面。还有就是参数设置需要和现场设备具体情况匹配起来调试的。
接线可以这样连接,只要把中间定时加上去就能够满足你的控制要求了。

网友C:
你的接线正确,至于间隔时间控制,还可以用外部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速度,直接设置参数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可外加时间继电器、也可用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

网友E:
按三楼版主说的做。

网友F:
四楼说的很对,只要是行内人,看一下说明书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参数一般就设置Pr1 .Pr2. Pr4 到 Pr9 Pr79就差不多了 正反转速度一样的话接线SD 与RH RM RL 其中一个短接 或者中继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不出钱就想赚钱,你花点钱雇佣一个我们论坛的,随便一个帮你搞定。钱不能一个人赚,钱是赚不完的。

网友I:
多看手册吧

网友J:
S系列的倒没弄过 E700的调的比较多 一般调几个参数就行了 首先是运行模式P79 如果是固定一个转速 可以选择PU模式 直接通过变频器上的旋钮调整频率;其次是上、下限频率P1和P2,这个最好是根据电机的频率范围设置;然后是加、减速时间P7和P8;如果对电机的保护有要求,可以调整电机的过热保护P9。我们一般就调整这几个参数,然后把参数写入选择P77改为不可写入,以防误改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