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本人最近使用西门子S7-200PLC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采用脉冲+方向方式,PLC的Q0.0输出高速脉冲至伺服驱动器,不加伺服驱动和电机时输出脉冲正确,加伺服驱动和电机后输出脉冲的低电平为20V,求各位指导
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PLC与伺服器不匹配呀

楼主:
谢谢啦!可以用,问题解决了嘿嘿,PLC与伺服引脚接线改为:PLC脉冲接PULS1角,方向接SIGN1脚,PULS2和SIGN2接地,电机就可以转动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做机械手吗?
不是的 就是普通的控制

网友B:
那你知道机械手如何实现自动控制吗?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  不太清楚哦

网友C(2013-06-29):
什么伺服?PLC输出高电平?伺服输入低电平?

网友D:
不难,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都不难.

网友E:
脉冲输出法控制伺服是最基本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