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X和Y画圆 (另一个轴Z跟着360°任意旋转)Z跟着找XY角度方向,怎么实现?

楼主:
声明一下: 圆弧不是单一 各种菱形不规则圆,主要是Z怎么跟这个方向?

楼主:
cnc做图更好 比如Z或者A怎么跟着XY方向走不同轨迹?

网友A:
小型PLC做不到,用控制卡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台达20PM或信捷XCM

网友C:
楼主所说的功能用PLC据我了解无法达到,因为我也在找有这样功能PLC.楼主所说的是需要PLC达到3轴3联动!!

网友D:
螺旋线插补,其中Z向是以矢量运动的方式跟者平面圆弧运动,把这轴加到你的所谓的A周上就能跟着圆弧同步360度旋转,以上纯属个人设想,没做过实践检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螺旋线插补,其中Z向是以矢量运动的方式跟者平面圆弧运动,把这轴加到你的所谓的A周上就能跟着圆弧同步360度旋转,以上纯属个人设想,没做过实践检验

支持螺旋线插补的运动模块已经有了,问题价格相当高。

网友E:
你只要计算出切线就可以了,或者说可以根据两轴的瞬时速度算出切线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达20PM或信捷XCM

能做到就好了,运动板卡的喝西北风。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用运动CPU吧

网友G:
板卡费用低廉,可是你需要有C语言的知识,不好做,而运动控制器容易控制,可是价格比较贵,看你所需了

QQ:84818626

网友H:
用运动专用PLC可以达到,但问题是运动型PLC CPU价格太高且程序也不容易写的。 用轴卡价格低廉但需要使用C语言。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买市面上的三轴运动控制器,一般三轴点胶机上比较常用的。价格也就几千块,使用简单方便。 可编辑任意运动曲线。

网友I:
用Q172H +Q02H 实现这个功能比较容易,就看你老板舍不舍得花这个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