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能和50台三菱A700的变频器通迅吗?
xie810218

楼主(2013-05-16):
三菱FX3UPLC能和50台三菱A700的变频器通迅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估计很难实现,50台,这数量还用FX3U?光启动停止就得100个输入点了,你要用3U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它了呢?所以不用研究了,没必要难为自己,直接Q的CCLINK吧,CCLINK一般也最多只64站而已

网友B:
有明显延迟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Q系列的1个CC-LINK模块能通讯42台变频器,两个模块就能通讯84台
xie810218

楼主:
多谢各位的支持,3U用2个通道能实现吗
xie810218

楼主:
只用来读写频率,2个通道能做到吗?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吧,你用串口通信读取。

网友E:
讀寫的話,可以。不要用專用模組。
使用一般的485模組,用RS指令,照MODBUS的格式來傳送。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很难实现,
最好用CCLINK来实现

网友G:
可以用1:n方式連或是F3U-ENET-L連接,modbus RTU會有掃描時間延遲會很嚴重
xie810218

楼主:
同时用FX3U-485-BD和485ADP这两个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时用FX3U-485-BD和485ADP这两个可以吗
16局加8局不太夠,重點還是您可以通訊多慢勒索
三菱FX3UPLC能和50台三菱A700的变频器通迅吗?

网友E:
你的通訊是50台同時啟動嗎?
還是輪流啟動?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H:
同步要求不高的话,应当是可行的。我现在带了30来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同时用FX3U-485-BD和485ADP这两个可以吗

没问题。

xie810218

楼主:
只是用来改变频率和读出频率。

网友I:
你走CCLINK就可以,最多64台。串行通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