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3-05-16):
我想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灯
按下按钮后,灯就不停的闪烁
梯形图得怎么编啊
求解答!!!!

网友A:
给你一个三菱FX的例子,仅供参考,如下:
LD X0
AND M8013
OUT Y0
这个是用了PLC内部闪烁指令M8013 1S周期闪烁。X0是按钮,Y0接灯。
你的按钮按下之后才闪烁,松开之后停止闪烁。

网友A:
还有,你要是想设置闪烁时间,就要自己串入自定义时钟即可。

楼主:
我回去试试
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