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大家好,我遇到一台日立的矢量变频器,型号:HP-AM,我找不到它的资料,本想把它替换掉,可是我用了台达的VFD-B的,不行,会失速。不知道哪位大侠对日立矢量变频器了解的,能给点建议吗?,或者用安川H1000系列的替换如何?多感谢!  变频器图片可见附件。

网友A:
ㄖ立變頻器V2型號的很久以前的啦!1991年生產的!您可以把馬達的名牌也給照片嗎?ㄖ立V2的變頻器是有PG的不過還是要看看馬達的規格再跟您説說比較準 不難改成現在有的變頻器

楼主:
是的,该马达是有编码器的。

楼主:
请问:V2变频器升级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V2变频器升级型号是什么呢?

只要國內有的都可以!或是您改成三菱A700或安川(A1000)或是ㄖ立(700)的都可以
台達VFD-B的也行!重點再變頻器調試的不是變頻器的升級型號
可以請問您如何知道VFD-B的會失速哩!看到馬達名牌我就大概知道啦
抱歉我講話比較直白
如果有錯請指正

网友B:
电压设置一下,是三相19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设置一下,是三相190V的。

這是看到他改造會失速的原因之一

编码器有銘牌嗎?或是您方便把馬達接编码器的後蓋打開照片上傳嗎?
因為我上ㄖ立ㄖ本原廠是找不到V2的相關電子資料
因為如果他原本機構有加编码器可能有定位或定速

网友C:
用台达B系列的+PG卡应该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电压和基准频率没有设置正确造成,正确在变频器上设置电动机铭牌上面标注的参数,设置完成设置要让变频器执行自整定的,否则变频器不能正确的建立对电机控制的数学模型,造成电动机失速;另外日立的SJ-700或台达的VFD-C2000都应该可以替代。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两天不在,变频器参数我设置了,PG卡有的,编码器我也接了,编码器只有六根线,两根电源线,四根A,A-,B,B-.现在主要表现在启动,停止位置不一致(该变频器用于绕线机上,用电位器调速时,当频率调为0时,日立变频器很快就会停下来,大概只转一,两圏吧,可台达的要转几十圈才能停下来;另外,启动时,日立变频器可以缓慢启动,可台达不能,会突然启动,速度较快),该觉不受控似的。我感觉好像变频器转矩差了一点。谢谢你的帮助,我也请教过台达的技术人员,他们讲是负载过大,只能加机械刹车,机器本身有机械刹车的,但用调速器调节速度为0时,刹车不动做,只是在停机或急停时才工作。另为日立变频器装了刹车控制器的,台达的变频器装了刹车电阻的,因为它的刹车控制单元集成在变频器内部的。
台达变频器的参数我都设定过,效果不明显。

楼主:
4楼的能留个通讯方式吗?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不知道方便吗?多谢!

网友C:
那你可以试试台达的C2000变频器,选择控制模式为FOC+PG模式,转矩较高,功能强大,要求实在高的话可以使用Danfoss的FC302,这个一定没问题的,另外日立可以缓慢启动,台达不能,建议合理设置一下升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两天不在,变频器参数我设置了,PG卡有的,编码器我也接了,编码器只有六根线,两根电源线,四根A,A-,B,B-.现在主要表现在启动,停止位置不一致(该变频器用于绕线机上,用电位器调速时,当频率调为0时,日立变频器很快就会停下来,大概只转一,两圏吧,可台达的要转几十圈才能停下来;另外,启动时,日立变频器可以缓慢启动,可台达不能,会突然启动,速度较快),该觉不受控似的。我感觉好像变频器转矩差了一点。谢谢你的帮助,我也请教过台达的技术人员,他们讲是负载过大,只能加机械刹车,机器本身有机械刹车的,但用调速器调节速度为0时,刹车不动做,只是在停机或急停时才工作。另为日立变频器装了刹车控制器的,台达的变频器装了刹车电阻的,因为它的刹车控制单元集成在变频器内部的。
台达变频器的参数我都设定过,效果不明显。

程序跟改造時程序的設置不當改造時回路轉換失當,您有接PG那您那PG設置有正確嗎?多少的360/600/1024/2048有設定對嗎?還有您的加減速時間有對嗎?機械煞車有同步嗎?
台達的專業來說轉距不足那變頻器可以調整嗎?不行那請他們提供可以的型號!一定就是設定不當!啟動時不受加減速控制速度狂追那就一定有問題,停止時機械空轉機械煞車步動作也不對
除非您電機市有問題的要不然這些事是不可能發生!V2的只有幾個功能調整的VR 步可能現在的含蓋不了的,要不換成三菱的我找那人去您那安裝調試

楼主:
启动,停机时间我都设过的,而且多次尝试过,无效果啊!

网友C:
电机启动较快,楼主是不是选择了自动加减速模式,选择该模式后,是不受加减速时间的控制的,还有00-09控制模式选择了哪种模式?参数10-12、10-13设置是否合适?

楼主:
00-09选的是向量+PG模式,10-12时间调过,大概从0.5到4.5之间设过几次,但10-13参数没动。自动加减速?是02-02吗?这个选择已减速刹车方式停机。

网友A:
請您先試看看不加PG時變頻器跟電機再說吧!
還有我發了一份參考資料到您QQ您再試試
有問題再說

网友A:
我把我給他的資料給大家看看
00-09 01
1-00 80HZ(應像中ㄖ立出廠是這樣高的)
1-02 190v
1-06 提高至0速馬達有鎖死感
1-10/09 依您須求
2-00/01 1
3-00 29
3-13/14 1
8-16 02
10-09 01
10-10 xxx
10-11 01
給大家參考看看,每台機構會有差異的
他的機構是主放,4收的機構,4收不同步
也不知他弄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