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工艺流程是:机器上面烧嘴和板材的距离始终保持两厘米,而经过烧嘴的板材有2厘米 3厘米 5厘米 7厘米,厚度不一,如现在是2厘米板材,烧嘴保持不变,如现在是3厘米板材,烧嘴自动向上提升一厘米,然后停止。如现在是5厘米板材,烧嘴自动向上提升2厘米,然后停止。如现在板材是7厘米,烧嘴自动向上提升2厘米,然后停止。如现在经过烧嘴的板材是2厘米,烧嘴自动下降5厘米。以此类推。不管板材厚与薄,让烧嘴和板材距离始终保持在2厘米的距离。厚板材自动提升,薄板材自动下降。要求是不采用模拟量控制,请论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用一個近接開關,來調整出正確的間隙,2mm的臨界點,之後看IO點的輸入就知道位置到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