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发送的脉冲数与伺服接受的数量不一样怎么办?求精

楼主(2013-05-16):
PLC发送的脉冲后在伺服驱动器上监控的时候,看到数值每次到一个位置的时候不一样。比如两个位置来回移动的话,应该是两个固定的数值变化的。
PLC离伺服驱动器很近,信号线大概20CM长左右,旁边也有一个伺服驱动器,情况差不多。都是用双绞屏蔽线,线的质量还可以。信号线更马达线完全是隔开的。设备主要是两个伺服定位用,控制柜是三相380的电源,有一个液压用的三相电机,单相电是单独有根零线的,取三相的一根接来用,旁边有很多的冲床。附近没有地线,伺服驱动器只是接在控制柜外壳上,情况就是这样,不知道收干扰的话,一般收到什么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
希望知道的老师,能够说明详细点

楼主:
PLC输出方式:脉冲加方向--------正反转脉冲,这两种有明显抗干扰区别没?

网友A:
正反转脉冲和脉冲和方向都一样的,脉冲都一样。只要你尝试PLC发出10000个脉冲,伺服是否接收了10000个脉冲,这样就能判断有无干扰这样的信号,我试过调试步进电机的时候,电磁阀最容易干扰,这个不是发送脉冲线上的干扰,是直接干扰步进电机放大器。你也可以尝试,PLC发脉冲,让其他的机器运作,看看伺服有无接收到脉冲信号,或者是伺服有无运转。

QQ:84818626

网友B(2013-11-06):
来学习,请问问题解决了没啊,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你既然是定位的呢就多让他来回定位看有漂移不,显示器上不一定准一直发脉冲让转一圈,看定位点会跑偏不

网友D:
什么品牌的伺服呀?

网友E:
把屏蔽线外面铜丝单端接地。再不行把PLC接地端接地,再不行就把0V接地。上次我也碰到这问题,偶尔驱动器会多接收130个脉冲。最后把0V接地就OK 了。

网友F(2022-03-10):
7楼可以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G:
八九年前的帖子怎么突然又起来了

网友H:
温故而知新。学而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