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这是个电源供应初级器变压器控制的可控硅触发电路;IC字已被磨掉;拜请熟悉IC运用的大师分析指点一下;这是块什么型号的IC。PCB板是经过白;黑;蓝;橙四针插头和可控硅板连接。如图所示!

网友A:
电路图还没画全,也分析不出什么问题。
集成块直接控制可控硅的电路一般不多,我还真没看到过。
这个图画错了,图中可控硅应该是双向可控硅,在第二阳极上的电阻470K,可能有问题,这个可控硅我网上查了一下,触发电流至少要50MA,如果串了个电阻,那么,在470K上的电压至少是:U= I R = 50MA * 470K = 0.05 * 470000 = 23500V, 所以,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无法触发这个双向二极管?如果是470欧姆,那么也要23.5V,这还差不多。所以我认为,这个电阻肯定有问题。
还有,如果只是触发一个可控硅BTA41600的话,完全可以自已做个简单的触发电路代替。用双基极二极管做。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触发端是IC的第四脚--0.1欧;   470K是可控硅输出端的回授  可控硅输出端接的是变压器初级的一端(就是和这个470K并联在一块的)。初级的另一端直接接220V的另一相

楼主:
这是个过零检测触发电路;和普通的双向二极管触发方式不是一个原理。这个IC有点象KC08;但原理图又不一样。所以请高手指点!!!

网友B:
这电路图可能没测绘正确,错误较多,无法分析。
如从图看,AC220V 经 22uf/25V 与 18K 串联后 直接成回路,肯定出问题。

网友C:
看不懂,兄弟能详细

楼主:
经过4楼高手指点;我再核实一下电路板;发现的确画错了一根线;现在已经更正过来了----望高手继续指正!!!

网友D:
表示看不懂
电焊机配件www.rgmould.com二手印刷机www.cnessbw.com  防盗安全门 www.yongfadoor.com

网友A:
既然是调压电路,最好把调压元件也一起画出来。
另外,IC 的工作电源也没有,一般IC的工作电源都有一个电解电容滤波,看图纸,只有2、3脚和11、13脚各有一个电容,按电容极性,2 脚和 11 脚应该是正极,但 2 脚直接接到交流电源一端,所以肯定不是正极; 11脚跟9脚相连, 外部也没有线,所以也不可能是正极。因此,此 IC 如何工作?
还有,图中没看到可调电阻,要触发可控硅导通,肯定要有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电容组成充放电形成锯齿波,再由IC放大驱动可控硅,图中没有可调电阻。
难道是由4N33 的输入端控制?
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没看到过有这种IC控制的触发电路。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大侠你看看这个-----类似;但不是。它是靠两片4N33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就是不知是什么型号。郁闷中---

网友A:
KC系列的 KC04、05、06、07、08、09、785 电路图都和 1 楼所示电路图没有一点相类似的,所以肯定不是KC系列。
其实像这种把 IC 上面磨掉的厂家,最无职业道德,他们主要是为了把售后服务强制性的捆绑了。
如果换是我,直接改掉。
淘宝网上随便找一个可控硅触发模块,直接替换掉,非常简单。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lm324或339

楼主:
11楼的师傅说是“LM324   或339”  。但以我看供电都不同啊------还望师傅指点!!!还有这个可控硅的导通角调整和输出的功率管B极调整是同步的;否则就会立即烧毁功率管。

网友F:
应该是TEA1504

网友F:
TEA1504其引脚的主要功能如下:
引脚  主要功能
1    启动电流源输入端,直接接开关管漏极电源电压(市电整流输出)
2    高压隔离区
3    空脚
4    开关管驱动脉冲输出
5    开关管电流检测输入
6    IC电源引脚/欠压保护检测输入/过压保护检测输入
7    驱动电路电源端脚
8    基准输入。接基准电阻器用于设定内部基准电流大小。调整所接基准电阻阻值,可调整
      电源振荡频率
9    开关管驱动脉冲占空比控制输入(误差信号输入)
10   空脚
11   地线
12   空脚
13   去磁控制信号输入
14   电源开关机控制/待机控制

网友G:
过零检测触发电路,IC有待分析,4N33达林顿管两管都是通过100K电阻导通,复合管的C极与E极压降保持稳定,其中IC的10脚电压应是IC第2脚(VCC)的两倍,IC第3脚为GND,2、7脚是VCC,2脚与7脚是电源电压,也是4N33两管的中点电压,22UF是电源滤波电容,11脚与13脚的10UF电容为电源取样滤波电容,220K为取样电阻,还请楼主画出BTA41600B的回路电路。。。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这是TEA1504.     我感觉好像也不同的!  可控硅部分我也传上去了;还望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TEA1504 开关电源用,勿用讨论。
15楼说是:过零检测触发电路,完全正确。

但是:4N33达林顿管两管都是通过100K电阻导通-- 这句话有问题, 比如左边这个管子:
    这个电阻,应该是起到偏置、稳定作用。3 脚既然为GND了,100K电阻是经过什么导通的?  是由达林顿管C极(也就是IC 的2脚电源),经管子内部到B极? NPN管不通啊!

还有,如果 2 脚为正,3 脚为GND,那么,左侧这个达林顿管如果完全导通的话,是不是短路了?
因此,我认为 3脚不是GND。唉,搞不懂了。

百度了N次,没找到类似的图纸,能找到相类似的图纸后,才能分析。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A:
为了便于分析,我把图纸中的二个 达林顿管,用可调电阻代替,这样图纸看上去清楚一点:

二个管子,分别用 R1 和 R2 替换,功能一样。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4N33是光耦,输出端的达林顿管变阻是通过改变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来控制的。
此图中没有显示输入发光二极管接于何处,怎么来改变达林顿管的阻抗?

网友H:
光偶的可能性更大些。。。。。。

楼主:
4n33正如19楼所说的是光耦。我画了一半---可以肯定是“过零检测触发电路”;和KC08是属于一类的。但又不同!各位大师知道220V供电;可以直接触发可控硅的IC有哪些?

网友I:
TEA1504的第4脚能产生三角波,也就是说可以触发可控硅.

网友I:
楼主可找找TEA1504邻近其它型号。

楼主:
这就是那片让我烦心的IC;------TEA1504我查过;总感觉和这个电路区别很大---

网友J:
4N33也就是达林顿管,只是负载能力强一点的电子开关而诶。不过你220VAC直接进25V额定的电容,这电容还能活吗?

楼主:
师傅们啊--我又核实了一遍;电路的确是这样连接的---所以我也奇怪啊---不过220V不是直接加在电容器上;中间还有间接元件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师傅们啊--我又核实了一遍;电路的确是这样连接的---所以我也奇怪啊---不过220V不是直接加在电容器上;中间还有间接元件的。
经IN4007半波整流,再经18K电阻分压才到电容器。

网友K:
根据我所见过的可控硅电路,我认为:1、可控硅应该是双向的,2、可控硅应该是由光耦驱动触发,3、图中4N33接法是否有误?

楼主:
“根据我所见过的可控硅电路,我认为:1、可控硅应该是双向的,2、可控硅应该是由光耦驱动触发,3、图中4N33接法是否有误?” 答28楼: 可控硅是双向的(BTA41600); 可控硅是有IC第四脚经10欧电阻触发的。4N33我核实了是这样接的!

楼主:
比较一下应该不是TEA1504--

楼主(2013-09-10):
期待高手快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