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位师父,为什么我编的程序没有步号呀!三菱的软件

楼主(2013-05-17):
请教一下师父,为什么我编的程序没有步号呀!三菱的软件

网友A:
你没有设置显示。

网友B:
很多可以查看下手册的,手册都简单操作都有说明。
要学会使用资料书籍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C:
第一 有没有按F4
第二你所谓的步号是不是跳转的步号?或者你是在SFC编程
第三 设置步号在 程序边上直接点击设置步号

楼主:
哦,谢谢,试了一下ok

网友D:
楼主哪个地方设置的,怎么可以不显示程序步号。楼主说的不会是指针标号吧。

楼主:
第一次弄,不懂,没有变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