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铜板如何选型

楼主(2013-05-17):
铜板的过流量是怎么计算的,比如厚4mm*宽40的铜板过流是多少啊,我要过2000A电流要用多大规格的铜板,长度以1米计算

网友A:
之前我是根据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估算的,有一些保守。
这个应该在电工手册上能够找到的。
一般估算是:
(铜母排的长期允许载流量等于该母排的厚)加12乘以宽的计算结果,单位“A”
你需要2000A安全载流的铜排应该是10*1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