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如何选定PLC型号?

楼主(2013-05-17):
刚下了个MCGS的软件,7.6版本的,做了个简单的画面,可是找不到PLC选型?按照手册应该在“工具“菜单里有这个的

网友A:
一般都在设备驱动里面

网友B:
在设备窗口中

网友C:
在设备窗口找如果找不到就在装一遍驱动

网友D:
设备窗口下的设备工具箱里面
笨鸟先飞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重装了一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