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5-17):
有人说不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用PLC就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就是PLC的输出端直接接在电机的线上。有人这么接过吗?

网友A:
没有试过,小功率的可能行,但是也是编程也是比较复制的。

楼主:
刚才咨询了几个步进驱动器的厂商,他们说在小的步进电机不用驱动器用PLC直接控制都很危险,稍不准确就能烧了PLC的输出。
liuliangd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咨询了几个步进驱动器的厂商,他们说在小的步进电机不用驱动器用PLC直接控制都很危险,稍不准确就能烧了PLC的输出。
呵呵。“小”是多小呀?以前我买了套单片机学习盒,里面也有一个小的步进电机,5V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