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测速

楼主(2013-05-17):
怎么用plc测量得出电机的速度啊,要什么其他的元器件啊,电机内部没有什么位置元件

网友A:
编码器啊

网友B:
加个编码器,用函数运算出来 等于说 一分钟转了多少圈

网友C:
用旋转编码器,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来算出电机的转速

网友D:
在轴的位置装一个接近开关,用spd指令运算.

网友E:
装编码器看脉冲与转速,然后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