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PLC中软元件内存是不是要更改

楼主(2013-05-17):
我是新手,我从PLC中下载下来的,然后改了程序,这个是不是直接上传到PLC,不需要更改?

网友A:
只是PLC寄存器的值,根据程序设计决定你的值是否需要修改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可以改的 在 PLC参数 可以更改内存软元件
请教PLC中软元件内存是不是要更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