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电子手轮能接FX3U输入点吗?

楼主(2013-05-17):
FX3U输入端的S/S接+24V,X0和X1分别接工作电压为5V的内密控电子手轮的A、B相输出(此电子手轮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然后把电子手轮的0V和+24V的0V短接。这样接线PLC能接受到电子手轮的信号吗?电压匹配吗?谢谢!

网友A:
当电子手轮输出5V信号给PLC输入端X的时候,就相当于给输入端X一个0V信号差不多。24-5=19V,应该可以给PLC输入信号。这时就相当于,输入公共端S/S接19V,X0或X1接0V。
楼主最好试一下,毕竟通过实践才能验证。

网友B:
电子手轮的0V和+24V是电子手轮的工作电压,好像电视机要插电源才能放电视一样,电子手轮的0V和+24V的0V短接就是不给他供电, X0和X1就不会有电压

楼主:
因为此手轮可接5-12VDC,前天接了12VDC试了一下,OK。因为没有5V电源,所以没试。另外发现一个问题:3U的输入电压用12V也能正常工作。但三菱客服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