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想实现一个功能,用PLC计数,当计数到奇数时绿灯亮,计数到偶数时红灯亮。

网友A:
看数据的最后一位,Bit0,1为奇,0为偶

网友B:
三菱 Q

---|---------------------[/ D0 K2 D10]
   |--[= D11 K0]------(Y0)
   |--[= D11 K1]------(Y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的最后一位,Bit0,1为奇,0为偶

这个方法不准确啊!你自己仔细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 Q

---|---------------------[/ D0 K2 D10]
   |--[= D11 K0]------(Y0)
   |--[= D11 K1]------(Y2)

用在FX1N上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的最后一位,Bit0,1为奇,0为偶

可以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FX1N上有用吗

將" / "  改為 DI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將" / "改為 DIV

d11存放的是余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的最后一位,Bit0,1为奇,0为偶

这个哪里不对啊?对啊。最低位不为1就是偶数啊。

网友E:
我用的欧姆龙的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A:
D10对秒脉冲计数,Y0 是 奇数,Y1 是偶数。

liuliangdt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讲的详细点吗?

三菱这样行吗?
/**********************/
LD X0
INCP D0
/**********************/
LD M8000
WAND H1 D0 D1
/*********************/
LD<> D0 K0
AND= D1 K0
OUT Y0
/**********************/
LD<> D0 K0
AND= D1 K1
OUT Y1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哪里不对啊?对啊。最低位不为1就是偶数啊。
假如整个数结果为零,零是偶数吗?在还没开始计数或数据清零时就会出现!

网友H:
综合以上各位所说,这样做应该可行,请看图:

网友A:
不知这里是数学上的学术讨论还是工业控制中编程方法讨论。
如果是数学上的学术讨论,那么可以百度下,在数学教科书中是定义"0"为偶数的,但专家有不同看发,有争议。这里就不必参加了吧!
如果是工业控制中编程方法讨论,那么不管用什么方法,区分出奇偶数后,再把特殊的 0 排除,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讨论吗?

网友I: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