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机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3-05-17):
小弟现在接到个项目,需要延长一段悬挂链,延长后原有电机无法驱动,固需增加一个电机,但增加的悬链和原悬链并成了一根,分别由2个电机带2个驱动齿轮驱动,现在要求2个电机要做到同步,由于线体比较长而且是在2个车间里面,因为需要变频,小弟开始打算用一个变频器带2个电机,但跨度太大,想问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方法,要求成本控制到最低,另外对电机之类的有没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A:
两个变频器一个电位器吧
喜欢工控

网友B:
你可以去家具厂看一看吊线涂装。控制原理是一个主变频器带一个电机,副变频器带另一个电机。主速是一个电位器来调整的。副变频器频率设置是由主频率和辅助频率相加的。副变频带的一端有一个可自动调节的装置上带有一个电位器来作为辅助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