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

楼主(2013-05-17):
急问:(第一次用这个模块,说明书吃不透)
1、只想让FX2N-1PG按照指定的频率(控制电机速度)和脉冲数(控制行走距离)发出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行走,请问怎么接线,我应该怎么写程序。。。。。
3、有什么指令可以让它在发送脉冲的时候停止发送(紧急情况停车),比如像欧姆龙的INI指令类似的。还有它的脉冲数发送完成后有没有辅助继电器标志位?

网友A:
第1条建议看手册
第3条有一个SOTP

楼主(2013-06-27):
怎么没人啊

网友B:
要停止将#25寄存器B1置1时就可以停止(比如K4M0中的M1置位),脉冲发送完成后将#28寄存B8置1就可以了(比如K3M30中的M38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