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继电器上标注:发光二极管串电阻和继电器线圈并联问题

楼主(2013-05-17):
图1和图2都表示发光二极管串电阻和继电器线圈并联吗?这样标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继电器上面标注如图1,有的继电器标注如图2(图2上的标注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A:
是一样的电路图吧,只是画图的取样点不同吧

QQ:84818626

楼主:
如图3所示:这个直流继电器上面的标注怎么会出现两个线圈?

楼主:
24V交流继电器上面标注如图4和图5所示:图4中LED有串电阻,图5中LED没有串电阻。怎么理解?

楼主:
交流继电器如图6所示:上面标注电容、电阻串联,然后和继电器线圈并联什么意思?

网友B:
没有串电阻代表厂家设计的时候就没有加电阻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如图2 中所示的一个24V直流继电器,它是LED灯串一个电阻后和继电器线圈并联的,这个可以从继电器实物中看到。但是继电器上面标的示意图却如图1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串电阻代表厂家设计的时候就没有加电阻 就这么简单
图4中的交流继电器,LED加电阻然后和线圈并联,这个也可以从继电器实物中看到它们的连接方式。至于图5中的LED没有加电阻,从实物继电器中看,不像是LED和继电器线圈直接并联。谁能说说这里面的缘由。

楼主:
直流24V继电器上面有标注触点的容量:5A 240VAC
5A 28VDC
继电器的触点在交流240V的情况下,允许流过的最大电流为5A。为什么其触点在直流28V的情况下,允许流过电流最大也只有5A,不应该更大吗?

网友C:
有的線圈象變壓器一樣有抽頭用來接LED燈

网友D:
繼電器接二級管有兩種方式
1.二級管加電阻後與線圈並聯
2.二級管不加電阻(或是加一個小電阻)與小線圈(線繞兩層,匝數小的)並聯

网友E:
拆一个继电器下来,研究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一般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0MA,压降在2V左右。
为什么有的串电阻,有的没串?
串电阻的,当然由于电流大,怕烧坏发光二极管,电阻起限流作用,
不串,那么说明电流肯定不会超过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