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程序下载到PLC时速度慢?

楼主(2013-05-17):
三菱PLC 程序下载到PLC时速度慢?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互相交流

网友A:
通讯速率,参数设置,通讯线的质量,程式的大小以及操作人都有关系。

网友B:
写入程序时程序步数设定了么,要不设就要写8000步肯定会慢的

网友C:
我觉得等待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D:
线的质量及通信速率,主要是通信速率

楼主:
在哪里设置些多少步?
互相交流

网友E:
三菱FX3U的是比FX2N的慢!

网友F:
要更改通讯速率和程序步数,程序写了多少步就选择下载多少步,会快很多!

网友G:
3G,3U比1N/2N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