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3-05-17):
C235-C238可以使用 往上的计数器不能使用求高手指教?
互相交流

网友A:
看是否和图中红线部分的内容有矛盾之处。你的PLC型号是多少,是否支持C238往上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浪子也学习了,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 系列1nPLC 我单写了一个c252双向计数器不计数!好有中断复位和中断启动输入什么意思?
互相交流

网友C:
C235-C238计数方向用M8235-M8238进行调整;
c252双向计数器看X2是否有信号,若无可正常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