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物体的形状用哪种视觉或者传感器来测?

楼主(2013-05-17):
用来测一个物体的面大小合不合格,如图左边的为NG的,右边为OK的,,正常的一面大小为15MM*15MM正方形的,,该物体经过检测点,把NG的剔除,精度不正负1MM,请教下用什么来测好点,

网友A:
关注一下,有点难度

网友B:
工业高速照相机

网友C:
还是用影像系统吧,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D:
只能是CCD啦。

网友E:
基恩士有款测影仪,不错的

网友F:
视觉影像系统

网友G:
用CCD精度 可以、

楼主:
基恩士的CV-X100A能满足这个要求没,,

网友H:
建议用 keyence的图像识别传感器!至于具体什么型号,你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吧,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vision/machine/machine.php
这是网址!

网友I:
用康耐视的视觉传感器,肯定没问题,

网友F:
我们公司最近在开发磁砖检测的,不过体积比你的大很多

网友J:
用德国sick视觉传感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最近在开发磁砖检测的,不过体积比你的大很多
去年在一个展会上见过恒力泰做了一台样机,不单止是做大小,还做图案和色差的检测。

QQ:84818626

网友K:
用的是视觉系统,编程能力好的可以自己做一套系统,opencv 这个是视觉开发的编程语言,里面集成许多有关视觉检测的库,很多视觉系统都是用这套软件来做的。而且这套软件是免费的

QQ:84818626

网友L:
图片上看东西很厚,看看通过重量检测来判断NG.

网友M:
简单方便实用=4个接近开关搞定!

网友N:
基恩士这方面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