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如下定位,如何控制,结构见图,求指导

楼主(2013-05-17):
描述:机构图
系统信息:
1.采用三菱FX3U PLC,编码器分辨率为1024线,丝杆导程5MM
2.通过触摸屏设定数据,控制丝杆的行走长度
3.编码器接于减速机后,和减速比应该没关系了吧?这时我应该如何计算脉冲,或者是和那个蜗杆有关系导致我计算的减速比不正确?
实际过程中无论怎么调都有10mm左右的误差,求控制方案,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因为通过接近开关控制了丝杆的停止导致误差的。虽然你在触摸屏里设置了丝杆的行走的长度!但是你手动操作的时候,不是通过伺服控制的!

网友B:
当然要用伺服定位啊,加个定位模块和放大器就可以精确定位了!!接近开关不精度不够

楼主:
各位,我是用变频器控制丝杠的行程的,没有用丝杠

网友C: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控制。
高速度移动,接近定位点时,慢速度行走

网友D: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控制!是阿,可以分几个减速来到位置阿

网友D:
是我就装个进上去,肯定比你准多多了

网友E:
用多段速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F(2013-06-23):
你要求精度为多高呢。太高了的话。这种方式实现不了。如果不是很高要求那么可以实现。编码器装在丝扛上,编码器线接在PLC高速计数点上,具体实现要在程序上。有疑问可以找我。

网友G:
正反转时齿轮间隙是否去除

网友H:
用上 pid 反向间隙
用了屏就不用plc了

网友I:
8楼说得好,高精度要求的,编码器应该安装在丝杆端头,或者用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