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7):
还是买的现成的?线管哪里有买 具体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A:
号码管,打印出来的.

网友B:
那个叫号码管,有各种粗细规格的,打印号码管的是号码管打印机,有各种品牌的,我们用的是硕方的。
热心助人!

网友C:
----+++字码管+++----

圆字码管
 圆字码管
型 号    适用电线平方    字码管内径    记号种类    包装
ZMY-0.75    0.75    2    1.1.25及2平方012~200
2.其它规格0 1 2 3~9 A B C D~Z
3.如需记号以外可另行订制    1KG/卷
ZMY-1    1    3
ZMY-1.5    1.5    3.5
ZMY-2.5    2.5    4
ZMY-4    4    5
ZMY-6    6    6
ZMY-10    10    8

 电脑专用圆字码管
型 号    适用电线平方    字码管内径    100米字码管重    包装
ZMY-0.75    0.75    2.5    0.6kg    有1KG/卷

100米/卷
二种包装
ZMY-1    1    3    0.8kg
ZMY-1.5    1.5    3.5    1kg
ZMY-2.5    2.5    4    1.2kg
ZMY-4    4    4.5    1.5kg
ZMY-6    6    5    1.6kg

异形字码管
型 号    适用电线平方    字码管内径    记号种类    包装
ZM-0.75    0.75    2    采用黄色或白色的PVC软质料制成,套管上可打印文字及代号,由A~Z、0~9、+、-符号,整卷为1000个一包装    每盘1000粒
ZM-1    1    3
ZM-1.5    1.5    3.5
ZM-2.5    2.5    4
ZM-4    4    5
ZM-6    6    6
ZM-10    10    8
详细,很有帮助。

网友D:
电子城大把的,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E:
卖电线的地方就有的卖的,线号管。有规格的。

楼主:
我们这边没有电子城,买电线的地方卖的那种很差,做出来难看。谢谢各位回复,原来在南边单位里,看到有打印出来的,很好看。现在知道怎么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