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的PLC只能使用一个触摸屏,怎么连接?

楼主(2013-05-18):
现在有两个PLC(型号CPU226),只有一块触摸屏smart700 IE,请各位给说个方案怎么连接?连接时HMI与PLC之间使用什么通讯协议?
要求:1、PLC之间可以互相独立;
2、两台PLC作为从站,HMI作为主站,
另外:若希望
再
预留一个口作为上位机的通讯口(MODBUS RTU),又是怎么样的?
经过测试得出以下经验,在触摸屏上组态多个连接,通讯协议为PPI,不可取,如图:

网友A:
200连200貌似要用MODBUS通讯了吧?
随心所遇

网友B:
走485通信

网友C:
我用的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2台224XP的PLC,用的是PPI通讯,2台PLC的地址簿一样,你用的这个触摸屏没有用过,道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D:
估计PLC地址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