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回原点

楼主(2013-05-18):
DOG正向停止人何意义呀!用过的帮忙解答下。

楼主:
我做过实验,如设为ON,回原点完成后方向信号为变为ON。这没什么意义呀

网友A:
正常的回原点,是负方向低速离开DOG信号的时候停止;把M1574置ON,则是正方向低速离开DOG信号时停止。
两种方式,正好隔一个DOG信号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