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西门子s7 300软件 在win7旗舰版安装不上 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18):
求教 西门子s7 v5.5 或其他的 在win7旗舰版有什么办法安装上去? 感谢

网友A:
http://www.plclc.com/content.asp?class01=%CF%C2%D4%D8%D6%D0%D0%C4&showtype=4
门子S7-300/400编程软件Step7V5.5_CN中文版软件 支持WIN7 64位 软件下载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重新装系统后 再装看看,我上次先装了winCC后装Step7V5.5_CN的就装不上去了,后面重新弄系统,先装Step7V5.5_CN后装winCC,现在2个都能用,祝你好运啊

网友C:
5.5貌似支持WIN7了吧,如果你电脑只支持WIN7系统但是软件安装不起来的话,那就在WIN7里面安装一个虚拟的XP系统,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随心所遇

网友D(2013-06-19):
注册表清除后,就好装了,我也是这样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