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退火 反馈电压跳动问题

楼主(2013-05-18):
大家好,大家在用PLC控制拉丝机退火的时候,AD模块采样的反馈信号有没有跳变很厉害,大家如何解决的
?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给触发板不同的电压值,他整流出来的电压值不同,波形也不同!从波形上来看,采样跳变貌似是正常的,那么大家在用PLC 的PID来控制退火这一块的时候如何解决采样值回跳变的问题呢?

网友A:
一般是退火控制器本身反馈信号的问题,或者是现场干扰的问题。

在东莞市

网友B:
干扰问题影响

网友C:
应该是干扰的原因,认真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