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S7-200温度控制

楼主(2013-05-18):
各位大侠,我准备用S7-200编一个温度控制程序
实现6路温度控制,用同一个温度设定值,这6路分为A路1000W,B路600W,CDEF路300W,
是否只需用3个PID设置就可实现这6路的温度控制,谢谢

网友A:
6路一定要用6个吧!如果你6路是同时控制一个的用1路就可以!主要看你有几个回馈!

网友B:
CDEF路300W,控制一样的话,可以用3个PID

网友C:
CPU负荷很大吧,一般我用的温度模块是自整定的

网友D:
可以实现,S7200 最多可以使用8个PID指令,如果想更多可以自己根据PID算法来编程实现,你要控制几个温度区就要用几个PID控制回路

楼主:
请问怎么实现以下功能
1.当温度达到设定温度+/-3时,输出一个开关量
2.温度通道是了插拔的,程序怎么编能检测该通道有接RTD,当没有接时,该通道不能接通加热。
3.当通道在加热时,温控RTD被拔掉,怎么输出警告,并停止该路加热

网友E:
可以检测RTD的输入信号,当小于多少时认为是没有接RTD
S7-200温度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