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自控报价

楼主(2013-05-18):
系统DI输入150,DO100,AI40,AO40, 工艺流程较复杂,工艺机械动作流程不定,需要长期维护修改,估计1年之内修修改改;上位机,PLC柜,配电柜都需要提供,这样的项目如何报价?我方负责自控

网友A:
至少几十万?

网友B:
真有这样的项目: 程序编制费收5万左右我认为差不多了,另外调试多少一天。方案更改维护收费的话时要看路程远近,来去方便程度,再算费用。(如果对方不是国有单位)像二楼兄弟说的总共几十万肯定是不行的,十来万应该没有问题。以上费用按不含税来算。

网友C(2013-06-20):
1.上位机,PLC柜,配电柜.所有电气元件是实实在在的成本,是大头,
2.软件编制.
3.差旅.
再考虑利润,十万如何拿的下.具体要看工程的复杂性和硬件配制.软件编制如三楼所说5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