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8):
最近苦于组态王与s7-200通信总是失败,网上找得各种版本的解答,很少有效的,在此工控人家论坛,把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给大家分享出来。
有人说国产的通信线是不能用的,其实不然,只是没找到方法。
本人国产usb-ppi线 组态王6.53 与plc 224cn ,首先在step7 microwin 中编好程序,设置好波特率,下载到s7-200完成,关闭step7(否则会和组态王占用串口冲突);
组态王设置中选择在comx,s7-200的ppi协议,实际上comx就是usb安装驱动时生成的串口号,该串口号可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找到;设备地址设置为:2:0(2为plc地址,0表示波特率9.6k,(1对应19.2;2对应185.7));
如果连接设备失败,最大的失败是组态王好多驱动都是不好使的,需要重新从北京亚控下载相应驱动,下载ppi驱动就足够了,复制到组态王安装路径下的driver里。以下附件是本人实验成功的驱动,希望能帮到大家。

[    post] 驱动文件.rar (411 K) 下载次数:1860 [/post]
  • 下载积分:+1(225001peipei)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zhouming) 热心助人!

网友A:
    组态王通讯和西门子通信设置一样

网友B:
    其实那是分别PPI线通讯和USB线通讯的。我使用的是PPI线通讯,所以在设置组态王地址时,直接设定为2就可以了。如果是USB线,就设置成2:0(2为plc地址,0表示波特率9.6k,(1对应19.2;2对应185.7))。而且COMX在电脑的设备管理那里也是可以更改的(高级选项里面)。

网友C(2013-11-25):
    我认为3楼说的对,我刚刚做了这个通讯:用的是USB/PPI的线,COM3,PLC地址选2,在设置一样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就可以了,只是我的在淘宝买的RS232-485电脑接口模块通讯不稳定,总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