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有FX2c的资料,或用过?设备坏了,急用啊!

楼主(2013-05-18):
厂里进了台旧设备,有个点坏了,但不知那个是通讯口,无从下手啊。具体型号FX2c-64MT,有谁用过啊?这里先谢了!到网上找也没资料,嘿!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问题? 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B:
CN9是通信口

楼主:
本人在台州工作,这种型号以前没见过,也没资料可查,现在有个点坏了想换个点却无从下手。跟别的FX型号差别太大了!请问有谁能给份资料吗?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需要的的话请联系我,资料好像也没有多少,和现在触摸屏,我搞了好久也连接不上。通讯线淘宝上有卖,也就是10几元钱那种,就是带有25针,可以通过usb转232连接上。编程的话和FX系列没有多在区区别,可能部份命令不能用。

网友A:
用25针的编程线 就是A系列用的那种即可

楼主:
好的,明天去试下。不知能不能连上,不过先谢谢各位关注了!听说这种机型2002年就停产了,有点古董了,哈哈!怪不得没资料了!

楼主:
去买编程线没买到,自已照网上做了根,结果还是不能连机。不知是那不对了,谁有这种型号的编程线焊接图?能否提供下?

网友A:
你用A系列的编程线就可以啊

楼主:
在淘宝上店家都说没有FX2C-64MT这种型号的编程线,A系列的SC09都说不能用。没法了!不知谁有这种型号的硬件手册?

网友C:
就用最普通通编程线,10多元钱,没有COM口,可以通过USB转接。其实就是A系列编程线,不用说FX2C的编程线。
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xm2oUQ&id=2595309163

楼主:
好的,明天就去买根!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