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AUTOCAD ELECTRICAL软件打印问题

楼主(2013-05-18):
我刚开始用AUTOCAD ELECTRICAL2010进行电气画图。但是打印出来的效果不太好。导线与元件的线型颜色深浅不一。即导线打印出现颜色比较浅,元件比较浅。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纠正?

网友A:
使用彩色打印机打印还是使用黑白打印机打印?
Good Luck~

楼主:
黑白打印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白打印机
黑白打印机的话,请选择打印样式表如下图所示:
Good Luck~

楼主(2013-09-30):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