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我最近想用三菱的LE-40MTA张力控制器控制薄膜中心收卷的张力。我想用内部锥度,内部锥度要设定卷径,我有一个疑问,控制器怎样得知薄膜的实际卷径呢?谢谢

网友A:
线速度/角速度=卷径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B:
三菱的控制  配三菱的传感器 做恒张力 精度就可以了 又好做
相信自己

网友C:
引用楼主ccy5156于2013-05-19 10:08发表的 张力控制器的使用 :
我最近想用三菱的LE-40MTA张力控制器控制薄膜中心收卷的张力。我想用内部锥度,内部锥度要设定卷径,我有一个疑问,控制器怎样得知薄膜的实际卷径呢?谢谢

通过测量外周长

网友C:
当然内周长也应输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