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控制器用面板修改参数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05-19):
跪求伦茨伺服控制器9300系列操作面板说明书,还有本人刚开始使用伦茨产品,不太会用,我用面板输入参数,参数能改变,机器也能用,但是掉电后再次送电参数又恢复到以前的了,是怎么回事,求大侠们帮忙!!!参数C9400=0.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参数修改后没保存确定。

楼主:
怎么保存呀,

网友B:
选择参数C0003,然后按上箭头或下箭头键键选择需要保存的参数集,第1套或其它3套参数集,同时按下SHIFT+PRG键,面板显示OK后参数集保存成功

网友C:
w看看是不是这个 ,做个数据线直接下载比较方便

网友C:
如果你需要我这有伦茨9300EP的中文说明书,留个邮箱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D:
请给我一份伦茨9300EP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我的邮箱是:
ltmwxq@163.com

网友E(2013-08-14):
请发一份伦茨9300EP系列中文说明书,
xtacom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