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9):
使用三菱PX2N的PLC。
题目要求是生产线共有4个工位和一个初始车位,有自动手动两种模式。在手动模式下,操作台上或在相应工位处按下该工位对应的按钮,小车即执行该工位的送货任务(送货包括出发自动卸货和返回初始位,这部分已搞定)。当有多个工位按钮被按下时,应执行第一个按按钮工位上的工序,并按按钮的次序贮存其它工位信号,待执行当前工位的工序后,按次序执行贮存信号的工序,并通过灯显示按按钮的次数。。。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依次按呼叫顺序执行驻存的呼叫信号,并能显示按钮次序?
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楼主:
哪位大哥来帮帮我啊,指点一下

网友A:
用三菱的表指令吧,多参考手册,会找到你思路要的指令的

网友B:
給你一個方向 其他控制自己想想
   X1
---|^|----|----------------------[MOV K1 D0Z0]
            |----------------------[INC Z0]
   X2
---|^|----|----------------------[MOV K2 D0Z0]
            |----------------------[INC Z0]
   X3
---|^|----|----------------------[MOV K3 D0Z0]
            |----------------------[INC Z0]
  X4
---|^|----|----------------------[MOV K4 D0Z0]
            |----------------------[INC Z0]
--[= D0Z1 K1]-----|---------(Y1)
                            |---------[INC Z1]
--[= D0Z1 K2]-----|---------(Y2)
                            |---------[INC Z1]
--[= D0Z1 K3]-----|---------(Y3)
                            |---------[INC Z1]
--[= D0Z1 K4]-----|---------(Y4)
                            |---------[INC Z1]
--[= D0Z1 K0]-----|---------[MOV K0 Z0]
                            |---------[MOV K0 Z1]
                            |---------[ZRST D0 D100]
感谢!
您能大概给我讲解下这个指令的名字和注释吗?看不大明白。。
另外我看到网上有说先入先出指令,请问这个指令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网友C:
发现财路了,以后每年大学毕业季就去做毕业设计了,包赚啊,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忙着打LOL啊
大哥,我是真心来请教的,又不是来找代做的~~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