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做火焰探测器的

楼主(2013-05-19):
自己最近想做个火焰探测装置,在网上也看了好多,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谁做这行的,或认识这方面的,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找找燃烧机的资料,或许可以对你有帮助,燃烧机有专用的火炎探测装置的,好像是有专用的控制器加光敏探头的,都有成品卖
我以前是做燃烧机安装维修的,我看了,那电眼不耐高温

网友B:
你功能需求什么样的?我以前做过。
有联系方式吗QQ975675323

网友B:
你什么功能要求?我以前做过这方面的。
也没有过多要求,就是要耐高温,

网友C:
我这边有个工程余货转让,要不?QQ30287398

网友D:
找UV紫外线感应头的最好........

网友E:
用光敏电阻一只,10K,4.7K,8.2k,880电阻各一只。945晶体管和小功率24DCV继电器各一只。NE555,IN4007二极管各一只。共8个元件就能组成一个火焰探测装置。有图有真相(工程样品)。

网友E:
它是shi2999的出品,上一年到现在用了100多个OK

网友F:
丹佛丝 就有

网友G:
你要多少度的?
130度左右就行

网友H:
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接触到火焰的,可用离子棒加控制器,缺点就是一年或两年换一次,成本低(和家里用的热水器原理一样的)。另一种是用UV镜,无接接触式,成本高,隔一段时间要清一下镜片。

网友D:
自己DIY一下。。。。

网友I:
有一点必须提醒楼主,你将检测单元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真的用到燃烧器上面还是采用专业的燃烧控制器和检测单元为好,因为安全控制是第一位的。
用在烘干设备上,温度大概130度左右

网友J(2013-06-19):
我是这个!

网友K:
记得电厂炉膛的安全监视装置,火焰监测器,都是用的硅光电池搞的!凸透镜加硅光电池,产生电压信号,再到主机转化为模拟量信号
这也太复杂了吧